铝合金表面处理

楼主(2016-06-22):
铝合金表面处理:硬质阳极氧化+铁氟龙处理 这是怎样的工艺,能起到什么作用,零件表面呈什么颜色?谢谢

网友A:
在下愚见:铝合金阳极硬质处理是很常见的表面处理,硬化表面,而且很美观,一般有本色硬化(就是银白色)和黑色硬化;铁氟龙处理我没接触过,但是铁氟龙材料有防粘的效果,很多不粘锅的表面也是铁氟龙图层。铁氟龙我只接触过铁氟龙胶带,普通白色的。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耐磨,高硬度,颜色不止一种,另外楼主确定是铁氟龙而不是特氟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耐磨,高硬度,颜色不止一种,另外楼主确定是铁氟龙而不是特氟龙

哦,是特氟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愚见:铝合金阳极硬质处理是很常见的表面处理,硬化表面,而且很美观,一般有本色硬化(就是银白色)和 ...

谢谢!!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可以做很多颜色,一般是白色;
特氟龙, 机械强度较高,耐磨性好,摩擦系数极低,自润滑性好,一般对摩擦和自润滑有要求的,通常都会用, 另外耐高温.可以在高温100+环境下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耐磨,高硬度,颜色不止一种,另外楼主确定是铁氟龙而不是特氟龙

诶?铁氟龙和特氟龙不是一个东西么?
摘自百度百科:
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ene),英文缩写为PTFE,(俗称“塑料王,哈拉”),商标名Teflon®,在中国,由于发音的缘故,“Teflon”这一商标又被称之为“特氟龙”、“铁氟龙”、“铁富龙”、“特富龙”、“特氟隆”等等,皆为“Teflon”的音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诶?铁氟龙和特氟龙不是一个东西么?
摘自百度百科:
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ene),英文缩写 ...

发重了。。。

网友C:
硬质阳极氧化+PTFE封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质阳极氧化+PTFE封闭处理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