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EPDM材料的抗撞击性能和抗拉伸性能如何

楼主(2016-06-22):
请问下,EPDM材料的抗撞击性能和抗拉伸性能如何?

网友:
三元乙丙橡胶,软密封蝶阀,汽车轮胎都是这种材料。具体强度参数还是要网上查一下的,应该还可以

网友:
看配方,混炼之后才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A:
EPDM材料的抗撞击性能和抗拉伸性能与其本身的硬度有关系,硬度低抗撞击性能相对好,搞拉伸相对好, 一般表况和其它橡较无明显区别.如果要求高的话可以用PA,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DM材料的抗撞击性能和抗拉伸性能与其本身的硬度有关系,硬度低抗撞击性能相对好,搞拉伸相对好, 一般表况和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