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只读无法设定为当前项目,如何解决?

楼主(2016-06-22):
两台电脑系统相同,inventor 版本相同,
把一台电脑中的某个工作目录移动到另一台电脑中,
结果发现在项目管理节目下无法将移动过来的新项目设定为当前项目,点击保存显示该项目为只读,并报错,如图所示,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去查看相关文件的属性,很可能需要把只读属性取消才行

网友:
楼主为什么没有老老实实地把项目打包过来?这个才是Inventor的标准动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看相关文件的属性,很可能需要把只读属性取消才行

陈老师,现在奇怪的就是这一点,我当时就查看了文件属性,整个文件夹里除了oldversions这个目录是只读之外,

其他都没有只读属性,真心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我现在的解决方法就是指定该目录建立一个新的项目,然后新的项目文件能正常打开,原来老的就扔一边不用了。

网友A:
这个... 正如 Cavalier_Ricky 先生所说,如果您是“打包”,事情就简单多了。您为啥不用“打包”呢?

网友:
inventor相比SolidWorks怎么样?

网友(点评):
看各个软件版块的回帖数,那肯定是solidworks了,那么问题来了,你怎么选择

网友(点评):
不搞参数话化设计的话,我觉得没有明显的优势。惟独参数管理,干净利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正如 Cavalier_Ricky 先生所说,如果您是“打包”,事情就简单多了。您为啥不用“打包”呢?

以下是我个人理解,
打包比较适合于这个项目下的工作做的差不多了,然后移交到下一个设计工序的时候,
选择打包,这样比较干净,很多设计中用到的临时文档就可以删掉了。
但是对于设计中用到的文档,如果是需要在两台或多台电脑上同时工作,我个人还是比较习惯于文件夹同步的方式。

网友:
我个人还是比较习惯于文件夹同步的方式?【您用过包含项目方式吧,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7-06-03):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我个人理解,
打包比较适合于这个项目下的工作做的差不多了,然后移交到下一个设计工序的时候,
...

临时文档,是指OldVersions?

任务调度器--更新设计--项目更新的选项里--有这么个东东。

全部OldVersion文件夹内全部腾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