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注塑件内孔大小

楼主(2016-06-22):
注塑件1,材料为PA66+30%GF,孔大小φ90±0.03,壁厚3mm,孔深120mm;注塑件2,材料为PPO+10%GF,孔大小φ90±0.03,壁厚3mm,孔深120mm(两个就是材料不一样,具体见下面示意图1);现想检测注塑后孔大小是否符合尺寸要求,设计了一量具(见下图2/3/4)。但量具是借用检测金属件孔的方法,设计通止规,但不清楚对注塑件,特别是对这两种材料的注塑件能否通用。

楼主:
各位社区社友们,给点建议啊,来者不拒。

网友(点评):
发错版块了…

网友A:
你这精度很有追求呀

网友B:
止规尺寸设计错了吧,以我看应该是90.43(0-0.005)

网友C:
问个比较低端的问题, 这样脱模不会拉伤 吗?

网友D:
有个关键的细节没处理好,加qq17715069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止规尺寸设计错了吧,以我看应该是90.43(0-0.005)

他加严处理了,通端加严1/10,止端加严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精度很有追求呀

我对此也是持怀疑态度,之前我是搞金属件的,都是标的公差,现在刚转到塑料这边来,这边的模具工程师说都是预先取好间隙或都说我们之前都是过盈,再在这个基础上去小范围公差,我也跟他们讨论过好多次。最后他们都说之前都是这样搞的,没出什么问题,而且是模具出来,很好保证。我刚来的新人也不好说什么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社区社友们,给点建议啊,来者不拒。

发之前,都看了一遍,然后挑选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个比较低端的问题, 这样脱模不会拉伤 吗?

之前试模具的时候有拉伤的情况,后来模具抛镜面后,孔的内壁还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关键的细节没处理好,加qq1771506919

已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止规尺寸设计错了吧,以我看应该是90.43(0-0.005)

恩,这个量具是人工进行测量,又是刚注塑出来的塑料件,不像金属件,可能一用力,止规就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