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如何从自吸附胶盒中将晶片提取出来的可靠方式

楼主(2016-06-22):
求助各位大神,具体问题如下:
我目前在做一款设备,需要检测的样品是已经放置在一种自吸附性胶盒的内的WDM滤光片,该种滤光片的尺寸都比较小,长方体结构,长宽从0.5mm到2mm不等,检测之前需要将自吸附胶盒中的样品提取出来,但该种自吸附性胶盒对晶片的吸附力较大,用真空吸嘴很难将晶片吸附起来,用于真空吸附的吸嘴杆也试了一些方案,但效果都不太理想,请各位大神指教,有没有做过类似从自吸附胶盒中取片的设备的,是采用何种方式将盒内的晶片提取出来的,是不是用真空吸附的方式根本就行不通,必须自己设计夹爪以机械的方式把片子取出来?

网友A:
用压缩空气沿着内侧壁面吹,将零件吹浮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压缩空气沿着内侧壁面吹,将零件吹浮起来

你好,谢谢提示
但自吸附胶盒里面是阵列排放着许多晶片,如果用压缩空气吹可能会吹到其他的晶片

网友A:
有没有可能采用加热、降温等方式改变黏胶的粘度?降低粘度后就容易使用真空吸附了

有次在展会上见到一种多孔烧结陶瓷材料,孔径很小,吸附晶片或者LED玻璃面板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采用加热、降温等方式改变黏胶的粘度?降低粘度后就容易使用真空吸附了

有次在展会上见到一种 ...

我尝试过在一个吸嘴上加工很多孔径很小的密集孔,吸嘴头部带个罩子,罩子侧面与盒子内硅胶接触的部位开一些进气孔,但还是不能有效的吸附起来

加热,降温这方面目前还没有考虑到有什么好的实现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尝试过在一个吸嘴上加工很多孔径很小的密集孔,吸嘴头部带个罩子,罩子侧面与盒子内硅胶接触的部位开一 ...

加热一般可以用感应加热、热风加热、红外线加热,也可以用碳纤维板通电加热。

冷冻可以用压缩空气膨胀法降温,也可以用干冰降温,还能用液氮降温。降温要注意一种风险,空气中水蒸气会凝结,产品有可能会产生水滴,甚至结冰,我们遇到过这种麻烦事。

材料的黏性是否会随温度变化,建议你们做一些测试,比如热水加热、冰箱冷冻

网友B:
0.5毫米怎么用气吸?机械手夹都要加放大镜吧,还是CCD+机械手的实在吧,太小了,建议参考贴片焊接机的取片方式。

网友C:
CCD+机械手还有注意晶片表面是否容易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毫米怎么用气吸?机械手夹都要加放大镜吧,还是CCD+机械手的实在吧,太小了,建议参考贴片焊接机的取片 ...

贴片焊接机是如何取片的啊,不是这个行业的,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D+机械手还有注意晶片表面是否容易受伤

是的,这点也很麻烦,阁下是做过此类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