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几个新手问题。。。

楼主(2016-06-22):
文科生 基本就没接触过理科  但对电子电路和机械加工非常有兴趣  遂自己组装了一台雕刻机但并不知道到底该如何使用  特来求教。。。

就我这台雕刻机而言 三轴的哈   平台尺寸是200*200  龙门高度200-250可调  主轴是300W风冷电机   使用3.175刀柄   这个机器最硬可以雕刻什么呢?

还有就是我拿一个零件找了加工厂的一个“大叔”恩。。。年纪稍微有点大吧   他说做这个东西需要换几次刀   但他没说出所以然来  总结了一下意思就是凭借自己的经验   那我就想问一下  换刀有什么讲究这些么?

还有就是关于机械加工的相关知识  我想系统的学习  请过来的前辈们指点迷津  从何处开始着手学习。。。

求教中   还望前辈指点一点  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自己组装但不会使用?

网友:
表示敬意

网友:
怎么组装的啊

网友B:
我想知道你是怎样组装的,精度怎么样?
既然对电子和机械非常有兴趣,能不知道雕刻机能加工PCB基板吗?雕刻机要动起来加工,那得要有G代码啊~~
那么至少总得要懂些机械制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是怎样组装的,精度怎么样?
既然对电子和机械非常有兴趣,能不知道雕刻机能加工PCB基板吗 ...

三轴结构 梯形丝杆链接 Z轴龙门可调  PCB板子之前都是我手工晒然后腐蚀的  我用SW画零件 但我不知道对于雕刻机而言是怎样工作的  比如什么情况下换刀头 进刀及转速这些是否有行业标准等等  总之就是从头开始学起  虽然是用SW画零件  但应该和机械加工专业的制作方式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我的专业是虚拟3D制作 说白了就是MAYA Zbrush之类的3D软件来做  和工业设计不沾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装但不会使用?

没错 对照着雕刻机的分解图自己画工程图找的淘宝车工给做的所有零件  但装起来以后不知道该怎么用 (机械控制部分买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是怎样组装的,精度怎么样?
既然对电子和机械非常有兴趣,能不知道雕刻机能加工PCB基板吗 ...

既然没用过 自然不知道精度  但每一个部分的零件咬合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 对照着雕刻机的分解图自己画工程图找的淘宝车工给做的所有零件  但装起来以后不知道该怎么用 (机 ...

告诉你个网站吧——大海作坊,上面挺多雕刻机的资料。
实话说,你居然在不会用的情况下组装了个,估计等你学会了,你就会对这机器不满意了。

告诉你我的方法:可以用Solidworks的CAMworks(需另安装插件)或UG 弄出G代码,然后用图中那个软件NcViewer模拟一遍,准确无误后再下载到维宏软件,再模拟,确认无碰撞。注意,运行之前是需要对刀的,刚开始最好找个懂的人现场教一下。机床这东西危险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