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2013螺纹孔的镜像问题

楼主(2016-06-22):
图中的零件,左侧带螺纹的零件是装配完后用异形孔导向画的,右侧的零件是镜像过去的,为什么螺纹孔没有镜像过去,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因为你的异型孔是在装配体环境下建立的,对零件本体一点关系没有。
而你所谓的镜像零件是通过镜像零部件命令完成的,零件本体没有异形孔,自然镜像零件也没有异型孔。

楼主:
这样的话  只能挨个画吗

网友:
我也是用的异型孔向导,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特征直接加载在零件上的
不知道楼主在操作过程中有什么和我不一样的。。。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镜像啊~嘿嘿
我镜像之后也还是有螺纹特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  只能挨个画吗

异形孔里面有一个“特征范围的”选项,要将”特征传播到零件“勾上。

楼主:
解决了   非常感谢!另外还想问一下,如果sw里面标准件库不全,像小圆螺母只到64,我想要M95x2的话怎么添加?在网上找了几个办法都不好用,谢谢

网友:
装配体中要把特征传播到零件上去,再在零件中使之独立,然后删掉装配体里面的特征,这样你镜像之后就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