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中进给速度计算,求教!

楼主(2016-06-22):
  数控车床中,进给速度的计算公式:
  F=f*n*s
  f是每个切削刃的进给量,  单位: 毫米
  n是刀具的切削刃数
  s主轴转速

上面公式是网上百度过来的,也不知道对不对,研究后:f可以在刀片盒背面找到,s最佳转速也会计算了
但是n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望大神指点,谢谢啦!不胜感激!!!

网友:
普通车刀刃数是1,这个主要看你的刀刃的数量,多刀刃主要是针对铣床和钻床的

网友:
根据你的刀片,工件材质,工况确定切削速度V,进而得到转数N=1000*V/(3.14*D),根据主轴电机功率选择单刀切削深度,根据光洁度和刀尖圆角确定每转进给F,一般用G99(每转进给)来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铣床的公式吧

网友:
这个应该对你有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小弟又学习了

楼主:
威望不够 不能下载  等下就能下载了  嘿嘿  谢谢 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威望不够 不能下载  等下就能下载了  嘿嘿  谢谢 大神!!!

你好,我不是大神,也是个小虾米,我做采购的,你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不是大神,也是个小虾米,我做采购的,你做什么的

开了个精加工的公司,主要做空压机的铜件接头的,最近回来接手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了个精加工的公司,主要做空压机的铜件接头的,最近回来接手打理

我台州温岭,这边做空压机的也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台州温岭,这边做空压机的也挺多

我上海这边的,你们那边就是远了点,不然介绍介绍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