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L模内注塑件,包边不齐如何解决?

楼主(2016-06-22):
请教各位大神:
      如图示,遇到IML模内注塑件存在包边不齐(供应商说无法做到完全包齐,网上查资料也确有这个说法),又因为结构原因无法将包边嵌入塑料件中隐藏起来,大神能否为我支招,将这外包边不齐的问题解决,在此谢过!

网友A:
由于嵌件定位,及塑件变身变形问题,有时会造成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如果你要求这么高, 其实可以在设计的时候做一个台阶(美工线);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嵌件定位,及塑件变身变形问题,有时会造成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如果你要求这么高, 其实可以在设计的时 ...

是啊,设计由之前人做的,当时如果想到这样做,问题也是能解决,谢谢你哈

网友(2020-09-25):
专业供应高硬度抗刮花透明合金PC料子,现有铅笔硬度2H-4H等级,可代替喷UV油漆工艺,加硬工艺,IML工艺,欢迎垂询:15626818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