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与形位公差的关系

楼主(2016-06-22):
例:机加一个平板上下两个面,形状公差平面度按7级选择,两面位置公差平行度按7级选择,那我这个机加的两个面的粗糙度多少合适呢,1.6?3.2?6.3?表面粗糙度与形位公差的关系设计手册里有明确的说法吗?请基本功扎实的朋友指教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手册,这个和你的板的外形尺寸有关系,尺寸越大粗糙度值越大

网友: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本身联系不大,就算要求平行度0.01,结果你加工成0.5,表面粗糙度也能达到1.6,只能说明你的设备或者工装不好。平面度的话说实话有点关系,因为你平面度要求高你会选择合适的加工方式,粗糙度一般也会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网友:
没记错的话,她们之间没关系的,想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