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有没有带断电保护功能的?

楼主(2016-06-22):
我们这偶尔突然断电,一年3-4回吧,不仅容易造成废品,还容易导致机床故障,有时候损失挺大,
请教:机床有没有带突然断电保护功能的?

网友:
老大,啥叫机床啊?百度搜出来的:

1、普通机床:包括普通车床、钻床、镗床、铣床、刨插床等;

2、精密机床:包括磨床、齿轮加工机床、螺纹加工机床和其他各种精密机床;

3、高精度机床:包括坐标镗床、齿轮磨床、螺纹磨床、高精度滚齿机、高精度刻线机和其他高精度机床等;

4、数控机床:数控机床是数字控制机床的简称;

5、按工件大小和机床重量可分为仪表机床、中小型机床、大型机床、重型机床和超重型机床;

6、按加工精度可分为普通精度机床、精密机床和高精度机床;

7、按自动化程度可分为手动操作机床、半自动机床和自动机床;

8、按机床的控制方式,可分为仿形机床、程序控制机床、数控机床、适应控制机床、加工中心和柔性制造系统;

9、按加工方式或加工对象可分为车床、钻床、镗床、磨床、齿轮加工机床、螺纹加工机床、花键加工机床、铣床、刨床、插床、拉床、特种加工机床、锯床和刻线机等。每类中又按其结构或加工对象分为若干组,每组中又分为若干型;

10、按机床的适用范围,又可分为通用、专门化和专用机床。

是不是得先说说你家有哪种啊?

网友(点评):
数控机床

网友:
双路电源供电,一停电立刻切换,成本上划不来吧

网友:
计划停电要事先通知,故障停电由电力公司赔相应损失。
断电保护 在电气控制方面指带接触器控制的失电停机。

网友(点评):
打不起官司,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曾经工作的地方,办公室的电是经车间接过来的,有时会因车间的原因导至跳闸,电脑里的东西如果没及时保存,可能几个小时的努力就白费了。后来专门为设计用的电脑配个UPS电源,就彻底摆脱这种烦恼了。

网友A:
作为一个设计人员,最怕的就是画了几个小时突然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设计人员,最怕的就是画了几个小时突然断电了

你们没养成随时存盘的习惯吗?

网友B:
数控做螺纹,或者精加工的话突然断电会导致次品或报废,这种情况没治,只能在断电前提前把机床停下

网友:
这个可以有,很久以前给一汽做的就带这个
FANUC系统,有个电容模块,里面存的能量可以让各个轴回退一段距离。当检测到供电低于一定值的时候发出一个信号,用这个信号触发中断宏程序,机床做什么动作就在这个程序里编。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能量仅仅给驱动供电。所以,你的直流电源需要具备UPS功能,以保证系统24V供电也能维持一段时间。当时用的是菲尼克斯的电源,能坚持5秒左右。
西门子的系统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分带馈电和不带馈电的情况,这个没有实际使用过。
这属于正常的功能,只是很少被使用而已。
当时是因为加工的工件价值比较高,如果加工过程中突然断电,不回退的话,活就废了。再说一汽不差那点钱,所以就配了这个功能。

网友:
简单的回答,有这个功能

你厂的机床有没有,问你们厂买机床的人。

网友:
具体看出厂说明了

网友:
应该有的  没有的话可以改装吧

网友:
基本上一般厂家都没有。是你断的刀贵,费的工件贵,还是这套系统贵?这就是经济账,个人感觉一年三四次,你也没必要配。除非你非常有钱。

网友:
DMG MORI的产品有断电保护包选项,其它的进口品牌应该也有

网友(2016-09-25):
机床有断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控做螺纹,或者精加工的话突然断电会导致次品或报废,这种情况没治,只能在断电前提前把机床停下

好厉害的说

网友(2017-05-08):
现在有些数控机床可以用UPS不间断电源的。实际上是一大堆蓄电池。可以在多少秒启动,能保持机床运转0.5小时

网友(2017-12-05):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设计人员,最怕的就是画了几个小时突然断电了

还是吃的亏不够大啊,定时保存,定期备份,职业生涯不留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