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供油的问题

楼主(2016-06-23):
再设计机床类设备的时候都是集中供油的!但是我发现我的及集中供油有问题!有的地方机油都打冒了,有的地方油管还没有油,检查过都是通的,压力不均等怎么办?

网友:
供油用一部分   多余的全用毛毡吸储

网友A:
你用的啥分配器,啥供油系统?

目测你选型错了

网友:
供油多的夹扁油管调好后再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啥分配器,啥供油系统?

目测你选型错了

供油系统选型看那个参数啊!怎么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油系统选型看那个参数啊!怎么选啊!

大侠,您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在下很难回答啊
涉及到润滑设计不简单,在下曾经算一台机床的润滑系统,翻资料加计算用了半个月,最终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去修正润滑参数。

您先看看润滑系统里的定量分配器,或者递进分油器,或者可调分油器,哪个适合您的应用场合吧。

您都知道每个点的润滑压力不同,那您必须要考虑如何把油平均分配出去啊!楼上逛逛大神给您推荐的是贝奇尔的东东,您可以下载个贝奇尔的样本看看

网友(点评):
大侠,见过36吨的机床,G00走40米/分,G00就泵油,G01就不供油?硬轨哦。这东西说简单,就是小菜,说复杂,呵呵了。

网友(点评):
大侠,您说的岂不是动压导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您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在下很难回答啊
涉及到润滑设计不简单,在下曾经算一台机床的润滑系统,翻资 ...

说实在是真的没办法了!没查出来问题然后到交货日期了!想把油管扒下来反面加的机油,油多的地方油管也拔下来吸这招不好使吸不动,感觉还是有赌赛的地方!,以前从来没遇见过,没时间研究啊!这要是翻资料半个月我们老板不得心思怎么把我开了那!不过还是谢谢了看看样本吧!以后在遇到就得按照笨办法来,导轨什么的直接上油吧!

网友B:
采用容积式分配器就不会了

网友C:
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吗?

虽然看不明白,但是感觉比我用的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容积式分配器就不会了

容积式分配器可以解决不同压力供油量不一致吗?没用过啊!好像看见过但是不认识啊?也不知道啥优点啥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