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自动锁螺丝机上用的软管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2016-06-23):
是不是用的尼龙管?或者是其他材料?能推荐点长三角的厂家吗?

楼主:
具体的名字叫什么?是不是就叫尼龙管?尼龙软管?

网友:
普通气管就行

网友(点评):
尼龙的比PU的要硬点,就滑溜点。

楼主:
气管内壁会不会不够光滑?还有,不是透明的。万一卡料了看不出具体情况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管内壁会不会不够光滑?还有,不是透明的。万一卡料了看不出具体情况吧?

用透明的.PS:吹螺丝时注意在气管和批子嘴接头的地方留几个小洞放气,不然吹不上去

网友:
气管也有透明的啊,那玩意坏不了的

网友:
就普通气管啊,透明的

网友(2017-06-24):
普通气管是可以的

网友(2017-09-28):
引用 网友A:
用透明的.PS:吹螺丝时注意在气管和批子嘴接头的地方留几个小洞放气,不然吹不上去

夹头部分本来就是和大气连接的啊

网友:
透明气管就可以!

网友(2017-12-28):
一般是树脂做成的

网友:
PU的和PVC的都行,我就用过。PVC的耐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