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里面画好的图纸能直接转化给solidworks吗

楼主(2016-06-23):
各位大侠们,有事请教啊!!
由于我们常用软件是CAXA,但是因为设计新的产品
我们想用solidworks来看看是否有什么问题存在。

CAXA里面画好的图纸能直接转化给solidworks吗?
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重复画图纸,或者减少两次录入。

网友:
一般情况下平面图纸我都是转成CAD格式来着,
三维从来不在CAXA上画

网友(点评):
不是你想在caxa上画三维就能画的,而电子图板没有三维功能,想画三维,需要到实体设计,另一款caxa软件。

网友(点评):
就实体设计来说,三维转化二维还是蛮好用的 一般实体设计里面就带着图版吧。

网友:
听说CAXA三维功能挺强大的,呵呵

网友(点评):
你是说电子图板还是实体设计

网友:
caxa存成dwg格式的,SolidWorks能读取dwg格式的文件

网友A:
凭什么直接,exb格式是全球流行格式吗,只有dwg格式才是全球流行格式。

网友B:
CAXA电子图板里做出的二维图必须转成DWG格式的才能被SW认得到,如果是在SW中的二维图转出来给CAXA打印的话,那可要注意字体的设置了,否则转出来的图纸在CAXA中打开会出现乱码或文字重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什么直接,exb格式是全球流行格式吗,只有dwg格式才是全球流行格式。

这个口气有点吃不消。好吧,我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XA电子图板里做出的二维图必须转成DWG格式的才能被SW认得到,如果是在SW中的二维图转出来给CAXA打印的话 ...

好的,谢谢!!

网友:
主要以cad为中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