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丝 1.6的光洁度 20mm深 能一刀到位么

楼主(2016-06-23):
有大手子说说么。

楼主:
   目前100个孔 大概40分钟左右   钻+绞 光洁度不是很稳定  公差带也不是很稳定,经常会超差(偏大)。孔壁会刮花(可能是钻头出屑刮花,也可能是铰刀积屑瘤刮花。环形刮花不是贯穿性的).
   目前和厂里领导在讨论一刀到位的可能性,有大手子有经验帮助下吗。

网友A:
多大的孔,+/-0.05还保不住,如果能用铰刀肯定孔不大吧,最多20多吧,铰孔余量是不是太大了,如果实在不行就用镗刀。

网友:
通孔可以,盲孔不太可行。孔径多大啊?

网友:
可以的,带涂层的硬质合金钻,如果要光洁度,牺牲点寿命,公差也可以保证。就是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设备,还有多大的孔。如果大的话装刀片的U钻

网友:
楼主,孔径多大的?目前什么设备!设备是否有内冷!达到你的要求!用合金钻头一次加工出来是没问题的!效率也可以提高!方便留个邮箱我给资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孔,+/-0.05还保不住,如果能用铰刀肯定孔不大吧,最多20多吧,铰孔余量是不是太大了,如果实在不行 ...

8.5   10.75  13   15 4中规格   铰刀不问啊 逆刃 6刃铰刀老是会出现大, cnc做的  通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8.5   10.75  13   15 4中规格   铰刀不问啊 逆刃 6刃铰刀老是会出现大, cnc做的  通孔的

主要是不是孔口大,转速给低,进给放高点试试呢

网友A:
还有你的铰刀是钨钢还是白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8.5   10.75  13   15 4中规格   铰刀不问啊 逆刃 6刃铰刀老是会出现大, cnc做的  通孔的

1.目前使用刀具的详细型号、大小或直径、品牌.(                             )
2.孔类加工的孔径大小、深度、通孔、盲孔或交叉孔等等...(                    )
3.目前刀具的使用情况是磨损、崩刃还是光洁度差等等...(                      )
4.想改善刀具什么、寿命、性价比还是...(                                      )
5.目前刀具的寿命(                                                       )
6.加工的步骤(                                                            )
7.刀具加工的位置是外径还是内径、端面、孔径、螺纹请说明(                 )
8.刀具加工的时间是多少秒、(                                               )
9.上传产品图纸或产品图片(                                               )
10.产品的要求及重点(                                                    )
11.加工的材料及型号(                                                    )
12.材料硬度(                                                            )
13.装夹方式(                                                            )
14.什么设备机床(                                                        )
15.设备是否带内冷(                                                       )
16.断续加工还是连续加工(                                                )
17.坯料的形状(                                                          )
18.之前的加工参数是(                                                    )
19.粗、精加工的余量(                                                    )
20.你个人认为影响刀具的主要原因?或你的建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铰刀是钨钢还是白钢的。

合金刀   逆刃  6刃的  怀疑是刃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合金刀   逆刃  6刃的  怀疑是刃太多

加工什么材料.用钻头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效率也高

网友C:
联系方式多少?加我Q382250157探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8.5   10.75  13   15 4中规格   铰刀不问啊 逆刃 6刃铰刀老是会出现大, cnc做的  通孔的

使用合金钻不应该有这种问题啊?是不是刀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方式多少?加我Q382250157探讨下

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什么材料.用钻头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效率也高

兄弟留个qq号联系

网友:
QQ649519894!欢迎骚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留个qq号联系

QQ649519894欢迎联系

网友:
首先工件是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

没有收到你添加信息

网友:
要想一刀到位必须用合金钻头(带内冷)

网友:
1.6怎么可能啊

网友:
是多大的孔哦,加工什么材料,合金钻头应该一刀可以搞定,最好用内冷钻。

网友:
PCD钻绞一体刀具,你试试

网友(2016-09-07):
车完以后,用挤压刀。光洁度尺寸都刚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