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的问题

楼主(2016-06-23):
本人现在有一对斜齿轮,我需要怎么样做才能做出和这对差不多的齿轮?首先我不知道这对齿轮的中心距(感觉搭在一起测量误差太大),螺旋角也没办法测量(或者大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测量螺旋角).能测量的只有公法线  顶圆 根圆的直径.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A:
直接测量机器上两个轴孔的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量机器上两个轴孔的中心距

能测量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只有一对斜齿轮  机器也没有   客户也不能提供中心距...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430095&extra=
看这个故事,呵呵

网友(点评):
斜齿一般没有变位?如果螺旋角纯粹是为了凑中心距的话,可能;如果同时需要提高齿根强度的话,应该另论吧?如果用侧隙来“微调”中心距,对齿轮使用会有什么影响?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