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这结构应该有5倍以上夹紧力,为什么smc上夹紧力很小

楼主(2016-06-23):
这结构应该有5倍以上夹紧力,为什么smc上夹紧力很小

390895

390895

网友:
应该有5倍以上夹紧力, 不理解你想要表达的什么,

从图上来看,夹持部分不变的话,夹持力的大小是由气缸的压力及气缸的缸径的大小来决定的.两者越大夹持力越大.

网友:
楼主是不是夹紧力按气缸直径计算出来的会好5倍?我认为这个力还受到了内部结构;比如齿轮齿条?连杆的强度所限制!

网友A:
然后我还翻了下SMC的书;找到楼主那一页;人家的单位是N*M;这个力的大小我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我还翻了下SMC的书;找到楼主那一页;人家的单位是N*M;这个力的大小我就不好说了!

是nm。我是按55mm的臂长来算的。此结果是瞬变结够。夹紧点应该有大于气干5倍以上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