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大拿,图示结构,可行吗?

楼主(2016-06-23):
1,我把这个双列圆锥滚子轴承中间自带的隔圈扔掉.
2,中间蓝色的轴的上端面比轴承内圈的上端面低0.5mm
3,在上压板与轴承内圈上端面之间加圆间隙片(从0.005到0.2的各种304超薄圆间隙片,可以大量定做)
4,一点点加间隙片,直到无游隙或-5μ的游隙.
5,可行吗?

原因:1,就是买回来一套内圈压紧后还是有微量游隙存在,且几年后游隙会变大.
2,我记得论坛某大神说某权威期刊说的轴承游隙在0到-5μ之间寿命是最好的.
3,我要高精度高刚性,我速度很低,负载也是额定的百分之5以下.

哦对了,要是有啥低级错误请轻喷,我之前对轴承游隙确实理解不深,最近也翻了不少资料,但是没实际操刀过所以有点没把握.....

网友A:
早些年, 我们就这么做过类似的。
当时是因为, 那个设备 明确主轴承要轴向预紧力30kg, 那时候还没有间隙垫片, 我们就是测好实际受力后的位移, 磨垫片实现的, 实际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些年, 我们就这么做过类似的。
当时是因为, 那个设备 明确主轴承要轴向预紧力30kg, 那时候还没有间隙 ...

你这么说我就有信心了.

加间隙片我是想过几年轴承有间隙后,直接送上压板然后塞个间隙片进去,就省的磨了呵呵!

网友:
自带的隔圈是放在内圈中间吗?

网友(点评):
是的,在上下两个内圈的中间

网友B:
上压板不是轴向螺丝固定的?

网友:
可以,得搞好螺栓拧紧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压板不是轴向螺丝固定的?

是轴向螺丝锁紧的,只是我没画出来呵呵

网友(点评):
是实体设计操作不熟悉吧^_^

网友(点评):
这是随手画的示意图,实际的有点复杂不太容易表达清楚.....

网友C:
你为什么不把轴承自带的隔圈拿到磨床上磨掉一点呢,还可以做多个与自带隔圈相似的不同高度的隔圈,需要调整时直接换上去;   你需要高刚度,转速不高,游隙都消掉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不把轴承自带的隔圈拿到磨床上磨掉一点呢,还可以做多个与自带隔圈相似的不同高度的隔圈,需要调整 ...

你说的是比较常规的办法是没错。只是我这个想法省去了磨的工艺,而且不用把上半内圈拆出来(轴与内圈过盈紧配,拆起来好费劲,你有好办法嘛?),关键是几年后轴承磨损了直接拆开上压板加间隙片即可而不用拆内圈把隔圈再去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