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齿轮表面积

楼主(2016-06-23):
哪位大神知道内齿轮表面积怎么算?
知道齿顶圆直径d1、齿根圆直径d2、分度圆直径d3、模数m、齿数n

网友A:
可不可以  把齿轮建模出来,用软件测量   如solidworks 测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  把齿轮建模出来,用软件测量   如solidworks 测面积

急等报价,能帮着画一下吗

网友B:
什么样的报价会要求内齿轮的表面,二维只能求得齿轮径向表面积,和齿形曲线长度,用长度从齿轮厚度,就能得到齿形曲面的面积,然后相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报价会要求内齿轮的表面,二维只能求得齿轮径向表面积,和齿形曲线长度,用长度从齿轮厚度,就能得 ...

线切割加工内花键,昨天说的着急了,其实是想要内齿轮周长~
有什么好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