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楼层震动对设备的影响

楼主(2016-06-23):
设备放在6楼,3楼是印刷厂。设备重量大概1300KG。设备上装有一台4轴机械手,机械手上装有一套CCD。每次3楼的印刷设备一启动整个楼都有震动,导致CCD抓拍不准,误差有4-5丝。我现在的做法是将设备的脚杯换成底座直径大的脚杯,然后在脚杯下面垫了30MM厚的橡胶垫。脚杯底座以前的直径是90MM,现在换成了120MM的金属脚杯。现在还是不行,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有请高人回答

网友:
主动减振啊

楼主:
怎么减,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有专门接这活的,要求不高的话找个大学做。主动减振是自动控制领域的尖端技术之一,没基础不建议自己搞。

网友A:
干这活绝对要用数字说话。要用上全套的震动测试系统,眼花缭乱的数据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这活绝对要用数字说话。要用上全套的震动测试系统,眼花缭乱的数据分析

费那个劲干嘛?

车间变成游泳池,上面飘着一条船,然后,就知道了吧。

热了,还能跳进去游个泳。

网友(点评):
1300KG ,估计他要做条很大的船,哈哈,感觉上他只要搞定CCD传感器就行了,因为这一类的设备都有回路的纠正,只要CCD准确机械手就不会出错。

网友(点评):
老兄,不带这么开玩笑的,纯柔性连接是不行的,特定情况下机械波叠加更恶劣。

网友:
玩笑开完了,说个正经的。

三楼的震动,都能影响到6楼了,直接找物业啊。

物业装糊涂?你直接跟他说,我找环保局说事儿了。比找派出所管用。我的建议仅限上海。

网友:
减震效果不明显。建议换成其他类型的减震装置。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B:
震动是否为周期性的

网友:
发现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是否为周期性的

楼下的印刷设备不开我们的设备就正常,CCD抓拍也是准的。我们用标定板测过,楼下的印刷设备一开,相机就有差不多4-5丝的跳动

网友(2016-10-11):
机器设备有震动或者共振,建议测一下震动频率,推荐下载软件直接用手机(App商店)测:

根据结果软件自动推荐ACEolator减震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