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精密齿轮的表面粗糙度和齿顶圆的跳动和公差应该怎么放

楼主(2016-06-23):
1 齿顶圆的公差多少合适 如果放大了会有什么后果 放小了会不会发生跟切  2  齿轮哪些位置需要限制表面粗糙度 限制在什么范围比较合适  3 齿轮厚度的公差为什么只能放正的。图中齿轮模数 =0.5

网友:
你要做几级精度的齿轮?

网友:
调节用的齿轮,我一般用的是7级或8级公差。  传递动力的齿轮,我一般用6级

网友:
齿轮运用场合和齿轮材料不同,要求是不同的。外径公差只影响加工,给加工提高难度而已。公司里0.3模的3604铜齿轮外径公差是正负5微米精度是jis1。用Hamai的机器做。18克一个的东西卖鬼子500日元一个。同样是这个齿轮,面粗糙度是0.4,用于精密电机传动系统用。另外一款类似的0.4模齿轮用于办公自动化设备上,齿轮面粗要求就是1.6,还是左齿轮面。所以,用起来要看实际需求。齿轮厚度问题倒是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