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钢件怎么加工速度快

楼主(2016-06-23):
长710mm宽200厚80的钢板(比45号钢稍硬)   两边各铣宽25深50的槽   请问怎么加工效率比较高 ?
   我们现在都用刀片2mm往下铣  速度200  转速500,但感觉速度还是很慢,也比较废刀片,请问怎铣比较好?

网友A: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建议你先了解了解什么是切削三要素,然后在选配适合的刀具。。。

网友:
使用进口刀具,我就不推荐品牌了。

网友B:
三面刃一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建议你先了解了解什么是切削三要素,然后在选配适合的刀具。。。

能不能具体点呀,就是不知道速度 吃刀量和转速怎么才能达到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面刃一刀过

刀能吃的消吗? 转速  和进给速度 开多少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呀,就是不知道速度 吃刀量和转速怎么才能达到最佳

根据你的刀具来,看你用什么刀具,什么材质的,什么品牌的,价格贵点的自然可以速度快点,效率也可以高点。。。

网友:
建议普通铣开粗,加工中心精加工

网友C:
普通白钢刀的话那转数也就可以了,就是下刀深度太小了。要是合金刀那转速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白钢刀的话那转数也就可以了,就是下刀深度太小了。要是合金刀那转速太低了吧。

用的盘刀,上刀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盘刀,上刀片的

额 通槽 用24mm的硬质合金焊接铣刀 转速800走刀1000深度1MM开槽粗铣(能加冷却的加冷却)再用钨钢高速刀12mm精加工 转速1600走刀800-1000;如果不是通槽 用24mm钻头先钻孔 然后按上述步骤加工即可

网友:
看一下刀片的参数,计算一下钻速和进给

网友(2016-08-01):
玉米粒一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 通槽 用24mm的硬质合金焊接铣刀 转速800走刀1000深度1MM开槽粗铣(能加冷却的加冷却)再用钨钢高速刀1 ...

直接1mm吃刀量,高转速,快进给,根据刀具参数计算

网友:
用盘刀,上刀片的就可以,比较适合,用好刀片,转速进给上去

网友(2017-01-19):
先粗加工,再精铣

网友(2017-04-01):
建议你用山特的刀,刀具买来盒子上都有参数的,根据你所买的刀具调整参数即可,你要求效率的话,建议买贵点的刀,你说的比#45号硬的话,速度肯定快不到哪里去,但是可以少量进给(1mm),F提高到800,转速提高到4000转,你可以先试切下。。。不过成本会比较大。。。你可以试下

网友:
普洗做,三面刃,

网友:
机床性能制约加工效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