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多加退火的一个步骤

楼主(2016-06-23):
同一批材料 (12Cr1MoVA),同一种规格φ1150*φ989*87
先是正火+回火
然后退火

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还要退火啊??
同事说正火是细化晶粒  回火调整硬度  退火为了消除应力

我觉得最后的回火和退火也没什么区别啊  为什么还要多加一步囊

网友:
一个温度在临界温度以上一个在临界温度以下,576°

网友(点评):
回去拿工程材料的书好好看看

网友(点评):
请问你说的临界温度576℃是哪一个温度?

网友A:
机械要严谨,不要说好像,也没什么,大概,1就是1,先自己搞清楚了,再发问,推荐楼主学学金相图

网友:
如果一定要一个理由的话,回火同样会产生应力。回火温度较高,且冷却为空冷,冷却速度较快,从较高温度以较快速度冷却下来就会有内应力,就看能不能接受了,要求高的会加一段去应力退火或低温补充回火以消除或减少应力。

网友(点评):
要求高的是粗加以后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要严谨,不要说好像,也没什么,大概,1就是1,先自己搞清楚了,再发问,推荐楼主学学金相图

哪里不严谨了 ?? 、我只是疑惑回火不是已经有去应力的作用了吗  为什么还要再加个退火.

网友:
去应力退火是不完全退火

网友(2020-07-08):
大佬太多,我等都是小菜鸟

网友:
应力是热处理产生变形的主要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