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自带标件库怎么添加

楼主(2016-06-23):
还想问一下,如果sw里面标准件库不全,像小圆螺母只到64,我想要M95x2的话怎么添加?在网上找了几个办法都不好用,谢谢

网友:
M95*2不常见,自己做几个零件当标准件,运用配置,设计表(插入-表格-设计表),一个零件可以做很多规格

楼主:
非常感谢,先学习一下,没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