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相交曲线创建Inventor的3D草绘

楼主(2016-06-24):
使用相交曲线(intersection curve)创建Inventor的3D草绘,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个点(第三张图片标记处),有哪位高手知道其中原因?

网友A:
知道了原因,您能有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原因,您能有啥用呢?

以这条曲线作为扫掠轨迹,扫掠出来的特征在这个点处,有一条相惯线似的,但是输出的二维图中却显示不出这条“相惯线”。

用球作实体,分别作以球心为中心的圆和不以球心为中心的圆,分别拉成曲面和球做相交曲线,效果也不同。
以球心为中心的曲面与球做的相交曲线,没有这个点。
不以球心为中心的曲面与球做的相交曲线,有这个点。

有点迷糊了。

网友B:
你整的复杂了,直接用球去切除来生成你的那个相关面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原因,您能有啥用呢?

但从另一角度来讲,不能以有用或没用来确定是否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知道这个点的原因或许有用,或许没用。
但知道总比不知道好,既然有了这个疑问,就问出来了,或许问题有些低级。
不知陈老能否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整的复杂了,直接用球去切除来生成你的那个相关面不行?

你可能没有看清我的问题。
我这里做的不是相惯线或者相惯面,而是需要球与曲面的相交曲线。
实际操作中实体可能不是球,在这里是用球替代,方便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从另一角度来讲,不能以有用或没用来确定是否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知道这个点的原因或许有用,或许没用。 ...

原因:截交线的对象类型不同导致。样条线需要有起始点,圆则不需要。
这个规则对于我们使用这条线有什么影响吗?

另,您说“草绘”,是怎么来的词语?Inventor中有这个说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截交线的对象类型不同导致。样条线需要有起始点,圆则不需要。
这个规则对于我们使用这条线有什么 ...

到目前没发现因为这个点的影响,就是在扫掠特征中出现的那条“相惯线”,看着不顺眼。
如果是球面,不是以球心为中心见的曲面也会有这个点的,我后面发的三张图纸就出现了点。
草绘就是“sketch”,
谢谢陈老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