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2老是会画屏?内存2G,不够用吗?

楼主(2016-06-24):
我的CAD2012怎么老是会画屏?内存2G,不够用吗?

网友A:
2G。。。。。我那8G的也会这样,,不光是内存问题,显存也是问题。

网友:
2G的电脑别拿出来了,动不动致命错误,

网友:
没遇到过,是不是新版本对硬件要求高?

网友:
我建议回归autocad R14版本,安装才几十M,O(∩_∩)O哈哈~

网友:
建议楼主配个新电脑。旧电脑只会影响办公效率,画图建模不行啊。估计楼主安装个2007版可能还适合。

网友:
目前只有干线切割的才会用到这样的电脑吧

网友:
和2007版有什么重大改进吗?我现在二维图用CAXA,办公电脑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B:
    感觉不是内存问题。显卡也有问题吧。弄个底版本的吧。CAD什么版本都差不多少吧。唯一的缺点就是打不开高版本,但是正常画图的人 都是保存低版本的。 最好换个电脑。我公司老板就贼抠,给我用破电脑,CAD SW一起开就很卡。挺锻炼性格的。没办法反正他消费慢就慢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我那8G的也会这样,,不光是内存问题,显存也是问题。

8G还这样,我想跟显卡关系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8G还这样,我想跟显卡关系较大

得看你的电脑什么配置了。单纯的加内存效果不明显,加显卡的话如果电脑配置低,新版显卡基本上难兼容了,买到了都是停产货或者是拆机货;那个用不了多久又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内存问题。显卡也有问题吧。弄个底版本的吧。CAD什么版本都差不多少吧。唯一的缺点就是打不开 ...

你老板也是耐得住性子。公司不给我配,我自己买了一个笔记本,然后老板说每个月发150块电脑补助。我想想也行吧

网友(2016-09-26):
074版本很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