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板硬度H 1/2是什么工艺达到的?

楼主(2016-06-24):
奥氏体不锈钢板的硬度可以通过冷作硬化来增加,标准3280里面介绍有 H1/2的,有H1/4的H的2H的,供应商说一般是中硬H1/4的。请问这些是什么工艺控制达到的?我可以怎么了解这些,我浏览了炼钢学冶金概论轧钢工艺学矿冶概论,都没有具体说到这些。

网友:
加工硬化,2468一般表示硬度范围,有表可以查到

网友(点评):
不是硬度范围,只有拉伸强度和断后伸长率

网友(点评):
恩,说错 了,

网友:
是不是退火后通过平整工序(小压下率的冷轧)达到的?

网友(点评):
那不同档次是怎么区别加工的呢

网友:
相当于机械加工中留不同的加工余量用于下一道工序的平整量得到不同的硬度值

网友(点评):
相当于“调质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