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件批量大,每次只能检一个,效率太低

楼主(2016-06-24):
这是我们公司一种比较重要的产品,56+/-0.01是全检尺寸,目前采用的方法如下:
1.用V型块架起半径为B的圆形工装(RB<RA);
2.用高度尺打出RB最高点记为0点;
3.放上零件,打出最高点则为检测数据。
缺点:零件批量大,每次只能检一个,效率太低。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高招?

楼主:
这个形状,通止规不好做,而且,我们的外圆,还有RA的精度都很高,这个要检的尺寸只不过是用来确定RA位置的一个辅助尺寸,只是RA位置不好检,三坐标更没效率,所以才用了这个方法。

网友A:
轴承行业有专用的外径测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行业有专用的外径测量仪.

能否请大侠给个大致图片,我网上搜到的图片都不怎么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形状,通止规不好做,而且,我们的外圆,还有RA的精度都很高,这个要检的尺寸只不过是用来确定RA位置 ...

零件的厚度是多少?我觉得通止规可以做得很简单,你要检的是最大高度,两根杠子调好,看能不能塞过去,效率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的厚度是多少?我觉得通止规可以做得很简单,你要检的是最大高度,两根杠子调好,看能不能塞过去,效 ...

你的意思我懂了,只不过加工和调整的要求可能比较高。

网友C:
R规,也是有精度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规,也是有精度限制的

这个能测半径,但是怎么测我的那个尺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懂了,只不过加工和调整的要求可能比较高。

不难,我说的简单,但是实际不要用两根杠子,要加大刚度,调整也不像你想像的那么难,控制通止规自身变形就可以做到,倒是检具要费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