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解答,这里的速度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怎么工作的,有用吗?

楼主(2016-06-24):
请大神帮忙解答,这里的速度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怎么工作的,有用吗?
先按下SB2,起动电机正向旋转,KS-Z的两个触点动作;然后按下SB1制动时,KM1线圈失电,KM2线圈得电,KM2触点也都动作;速度降低到0时,KS-Z的两个触点复位。。。。注意,这时,KS-Z的常闭触点闭合,与KM2的自锁触点,KM1的互锁触点,SB1形成了回路。。。。KM2保持线圈得电了,怎么制动停车呢?。。。。求大神告知,已经看了半天了,糊涂了。。。描述不当,请指正。。。。第一次发帖。。。

网友A:
前面略...

接着你的分析sb1按下,转速降低 到 低转速,不是0的时候大约在100转时候,ks z常开触点断开 km2失电,km2常开触点失电自锁回路开了...

这就是一个正反双向都能启动,停止是一个反接制动快速停止的原理图...

电路的时序也需要注意下...

网友B:
说下我的理解:按下SB2时,启动电机正转,超过一定转速,KS-Z触点工作(你只关注最右边的线路即可),按下SB1,先断开了KM1,互锁KM1辅助接通,KM2控制电机反转制动,低于一定转速,KS-Z自动断开,KM2也断开,电机全停止;SB3接通时正好相反,楼上解释很专业。KS-Z和KS-F两个常闭我感觉就算取消掉也可以的,它应该是多一重保护吧,本身KM1和KM2已经互锁了。这应该是普车的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略...

接着你的分析sb1按下,转速降低 到 低转速,不是0的时候大约在100转时候,ks z常开触点断开 k ...

谢谢大神回复!我还有一些疑问,速度降到100时,速度继电器KS-Z触点复位,那他的常闭触点也闭合,在这之前KM2的自锁触点也是闭合的,所以KM2还是有电。KS-Z的常开触点断开,不影响KM2的线圈。。。。您说的电路时序,是指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我的理解:按下SB2时,启动电机正转,超过一定转速,KS-Z触点工作(你只关注最右边的线路即可),按下S ...

谢谢大神回复,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加了,就停不下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加了,就停不下来了吧?

是我疏忽,那两个常闭辅助没考虑周全,如果不加,确实有问题。多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