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生产的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电线接口通用吗

楼主(2016-06-24):
不同厂家生产的伺服电机,请问伺服电机电线接口通用吗

网友:
目前不可以

网友:
哈哈  不可能滴

网友:
要看系列和型号,也有可通用的,如华大和米格的同规格系列的电机相差不大,基本定义一样,只是在调整参数时略有差别.

网友:
除4楼所说之外,一些大品牌的伺服控制器可以控制其它品牌的伺服电机,比如西门子S120伺服控制器,但是调试要麻烦一些。

网友(2016-08-08):
不可以的

网友(2017-06-27):
不可能通用的。

网友(2017-08-02):
是因为垄断还是因为没有标准

网友:
通讯的模式是不一样的,除非定一个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