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关于丝杠升降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6-06-24):
(1)我看某宝上卖的的丝杠电机都是用于水平面的,有用于垂直的升降的吗?
(2)如果用于垂直面的,需要计算哪几个参数才能确保机器的正常运行(需要升降的物品重量2.7kg,上升高度最大1m,要如何确保丝杠不会弯)
(3)我百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电机,带动四个角丝杠同时上升或者下降如图一(同一个电机带动就能确保四角同时上升相同的距离了吧?),同时带动四条丝杠转动的连接件叫什么名字?如何从X轴的运动转变为Z轴的运动,这个转化的机构叫什么名字?
(4)那种推杆电机应该也是丝杠升降的一种吧?还有其他什么升降的能介绍一下吗?(主要是说一下名字我好百度)

网友:
1.有
2.计算力矩 转动惯量 选电机 选丝杆 轴承配置
3.涡轮升降机
4.电动推杆本质是丝杆升降

网友:
楼主还是说明你想升降什么东西吧

网友:
那个很贵的

网友:
不同的传动精度和加减速要求,你所选的电机+减速机+丝杠的型号和精度都不是相同的,计算时要注意竖直方向的重力

网友A:
这个同步升降要看丝杠精度,粗精度的我会做,做4跟伸缩立柱,立柱伸缩处要做轴套,丝杠固定方式你你可以做2端固定,也可以一端固定,看精度了,丝杠上端,穿4个链轮,然后把链条接合,最后封闭段做2个惰轮,接电机。

楼主:
我要做一个可以升降的支架上面放2.7kg的物品。升降支架打算用丝杠来做,以下面丝杠电机参数为例我应该如何选择?为什么?

楼主:
还有我想做一个夹具,如下图所示。(1)中间是一个夹紧机构,该机构可以左右移动,中间是一根弹簧,我想问这种机构叫什么名字或者具体怎么做或者怎么设计能说一下吗?(2)夹紧机构上面是一个类似水管箍的东西,一端是固定的,另一端是活动的,可以用螺丝固定。(3)示意图里面的机构淘宝上有卖吗?如果没有应该如何做?(4)画图时这种45度角的示意图各边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步升降要看丝杠精度,粗精度的我会做,做4跟伸缩立柱,立柱伸缩处要做轴套,丝杠固定方式你你可以做2 ...

你好,我想做的升降平台大概如图所示,当然没有图中的那么大型,我想做的平台尺寸是45*25(单位cm)。你说的材料我大概都在百度上找到了,我想问的是如何通过一个电机同时带动四角的丝杠。

网友(点评):
你如果想了解这种四角同步提升装置,我下面发的精度够高了,如果按你要求450x250,2.7Kg,4根导柱+4个导套,单丝杠也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按你要求,我回答的4导柱,4导套,单丝杠完全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四个角那个东西叫排线减速器(排线电机),电机转伞齿那个叫转角器,这些东西价格不菲,这样提四角没用过,丝杆精度,齿轮精度,多方面影响,还有联轴器,精度做不高。

我说的那个是提模具的,Tr32x5的能提200kg模具,精度能做到很高。具体要有一套安装方法,包括挑丝杆,打表,装配方法8爷说过,我说的提升方法我在意大利的热封模上见过

网友(点评):
大侠太有耐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角那个东西叫排线减速器(排线电机),电机转伞齿那个叫转角器,这些东西价格不菲,这样提四角没用过, ...

八爷的用户名是?这个机械结构的具体名字能给一下我吗?我好找帖子.

网友(点评):
就是4根伸缩导柱,和老式收音机天线一样,伸缩处装导套,你如果不知道螺旋传动形式建议你看书。很久的帖子了,我也记不清,

网友(点评):
八爷ID 2266998

楼主:
引用 楼主:
八爷的用户名是?这个机械结构的具体名字能给一下我吗?我好找帖子.

我想根据你的意思画了下图,是这个意思吗?还有问题:(1)导套如何固定在板上,同理,导柱如何固定在板上?(2)伸出来的部分都是都养粗细的叫什么导柱?(哈哈,有你的回答感觉这升降台做起来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点评):
你是学生吗?我觉得我完全喂给你就没意思了,你自己琢磨琢磨,努力想想

网友(点评):
这种是模具导柱和导套,导套还可以嵌铜套,也可以嵌钢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根据你的意思画了下图,是这个意思吗?还有问题:(1)导套如何固定在板上,同理,导柱如何固定在板上 ...

好的。我知道了我自己做做。可是示意图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点评):
你留个qq 我加你,我懂的一定告诉你,

网友(点评):
还可以给你看一些模具的设计实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我自己做做。可是示意图应该是对的吧?

好的.2230146117

网友(点评):
这是你的Q?请查收em

网友:
你说的是剪刀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角那个东西叫排线减速器(排线电机),电机转伞齿那个叫转角器,这些东西价格不菲,这样提四角没用过, ...

大侠,我想求教下导柱导套的相关知识
我这里有个设备,本来的想法是,底部有直线和转弯的运动,上面放导柱导套,导柱之上还有个平台
平台上有个能竖直方向旋转的,预测平台之上质量500kg,旋转后偏心距1m,
要求平台通过导柱上下运动,
不知道如此大的偏心距导柱能否吃得消
之前没用过,想请教下能否用这种形式?

网友(点评):
我是菜B,要用多大的导柱,这个你自己算,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还没到计算的步骤就被否定了。。因为偏心距太大,都说导柱导套不行,但并没有人接触过,只是理解为几根杆达不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