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转速问题

楼主(2016-06-24):
关于伺服电机的转速问题:
比如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2000r/m,最高转速3000r/m,减速机减速比20,那么从电机到减速机输出端,额定输出转速即为100r/m。
如果我要求得到得到最大的输出转速是150r/m,那么,这个减速机和电机的组合是不是符合要求呢?
也就是说,我要求的最高转速,能不能用电机的最高转速算呢?

网友A:
可以啊!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长时间运转没问题的,也可短时超过3000的转速,有设备运转试过的,现在还在跑。

网友:
可以 不建议一直长时间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长时间运转没问题的,也可短时超过3000的转速,有设备运转试过的,现在还在跑 ...

+100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力矩和温升的问题,这两个都满足,跑3000r/min是可以的。

网友:
短时间是可以的

网友(2016-08-09):
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