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内外隔圈设计

楼主(2016-06-24):
经典的一端固定支撑一端游动支撑,在固定端用的是两个并联的深沟球轴承,外圈内圈都有紧固,想问下大侠们:两个深沟球之间我用了一个外隔圈,还有必要用内隔圈吗?或者两个一起用或者只用内或者外隔圈。设备为轻载,主要承受径向力,轴向力微量。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内圈不用隔套,假设从外隔套中点处裁断,受力是怎么样的?

网友:
1. 隔圈的作用是什么?
2. 不用隔圈会怎么样?我是说内外圈都不用隔圈。

网友(点评):
这样能提高前支撑的角刚度……很牵强,只能这么解释了………

网友:
隔套作用是?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楼主把设计图贴出来看看。
看首楼的叙述,用轴承还糊涂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楼主把设计图贴出来看看。
看首楼的叙述,用轴承还糊涂得很。

以上是轴承系统简图,丝杠直径为4mm,本来想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呢,丝杠直径太小没有找到匹配的。想提高轴承的轴向刚度,鄙人的想法是由于载荷为轻载,把深沟球轴承当做角接触球轴承来用。不知是否合适?内外隔圈我想应该是成对使用,但是怕修磨提高装配难度。能不能单独的用外隔圈?单独的用外隔圈是否能够提高轴承轴向刚度。请老先生不吝敕教,多谢!

网友(点评):
1、从轴承结构看,深沟球轴承在有单向轴向负荷时,其状态就是角接触。

网友(点评):
1、从轴承结构看,深沟球轴承在有单向轴向负荷时,其状态就是角接触。

网友(点评):
2、在没有合适角接触轴承时,用深沟球轴承当作角接触轴承使用是常见的做法。

网友(点评):
3、角接触轴承成对使用,在对预负荷有严格要求的时候,内外隔圈需要按轴承内圈与外圈在预负荷作用下的位移差配作。没有严格要求时,用7楼所说,外圈用隔圈,内圈用螺母的方法也常见。

网友(点评):
4、这个时候,成对轴承以背对背配合。对于有足够尺寸的轴承,单个的防松螺母有专业厂商制作。不能用单螺母,则应该用双螺母防松。

网友B:
没问题,锁紧螺母加个轴向防松就可以了。装配时,让师傅调整该螺母的锁紧力,或干脆算出轴向承载,加弹簧也不错。轻载是前提!

网友C:
因为深沟代替角接触使用相当于接触角很小的角接触轴承,因此轴向预紧力不能太大。如果没有内隔套的话是不容易控制预载的,因为一般的轴承专用防松螺母靠紧定螺钉防松,如果轴向锁紧力小的话,一锁紧螺钉螺母会有位移,影响实际的预载。如果加了内隔套并配磨好的话,螺母可以采用比较大的预载,因此螺母上的螺钉锁紧对螺母的预载影响很小,而且螺母也不容易松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上是轴承系统简图,丝杠直径为4mm,本来想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呢,丝杠直径太小没有找到匹配的。想提 ...

多谢指导,基本上已经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深沟代替角接触使用相当于接触角很小的角接触轴承,因此轴向预紧力不能太大。如果没有内隔套的话是不容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锁紧螺母加个轴向防松就可以了。装配时,让师傅调整该螺母的锁紧力,或干脆算出轴向承载,加弹簧也 ...

多谢!假如要计算轴向载荷该怎样计算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上是轴承系统简图,丝杠直径为4mm,本来想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呢,丝杠直径太小没有找到匹配的。想提 ...

您好,我想再请教一下,假如同时用内外隔圈,内外隔圈的尺寸和尺寸公差该怎样设计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