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亚德客3d选型软件导入进solidworks2015会出错,是SW软件文件吗?

楼主(2016-06-24):
如题,请高手指点,是不是亚德客的版本低了?还是SW问题?

网友A:
说的很清楚的,CAD系统必须启动,数据才能传输。

网友B:
英文看不懂,你说这 母语 不是说得很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清楚的,CAD系统必须启动,数据才能传输。

已经启动了,但是还是会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文看不懂,你说这 母语 不是说得很明白吗?

是啊,但是还是会提示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启动了,但是还是会提示

重启是没有用的,只能用中间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是没有用的,只能用中间格式。

中间格式也试过,打开进去,什么都没有。以前用SW12版还是能打开,现在用15版的就不行

网友D:
德客的版本是适应SW2012以下版本,但不存在打不开的现象,只有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那有高版本打不开低版本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客的版本是适应SW2012以下版本,但不存在打不开的现象,只有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那有高版本打不开低版本 ...

就是高版本打不开低版本,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选型软件调动不了solidwork软件,或者说选型软件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型软件调动不了solidwork软件,或者说选型软件不正常

我觉得是不是SW缺少文件,我用SW装配文件直接双击打开SW时,会提示缺少系统安装文件的,但是双击零件文件,就没这个问题,考虑是不是这个问题所致

网友E:
我都是直接转stp格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间格式也试过,打开进去,什么都没有。以前用SW12版还是能打开,现在用15版的就不行

那只能是你打开的步骤弄错了

网友G:
正解:是亚德客的软件版本太低,无法输出模型、
解决办法:1、联系亚德客供应商后更新软件,上海地区的现在有2015版本的,可以输出SW版本
                2、用现在的版本输出STEP格式,然后再打开
                3、在电脑上再装一个2012版本的,直接输出SW格式,以前也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直接转stp格式

STEP的用SW也打开后是空白的,还会生成错误文件,用UG就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只能是你打开的步骤弄错了

没错,因为我以前用过这软件,操作步骤是没问题的,只是现在换版本了,才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解:是亚德客的软件版本太低,无法输出模型、
解决办法:1、联系亚德客供应商后更新软件,上海地区的现 ...

电脑上能同时安装2个不同版本的SW吗

网友H:
亚德客的3D导出要看能导出到哪个版本,安装对应的SW版本,同一台电脑可以安装两个不同版本的SW;亚德客最新的3D库现在可以导出到2014版SW了~~

网友: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I:
亚德客只能调取对应版本的SW,有钱的公司一般都会有宏版本或者可以调用更高版本SW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亚德客只能调取对应版本的SW,有钱的公司一般都会有宏版本或者可以调用更高版本SW的功能

怪不得,怎么弄都调用不了低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亚德客的3D导出要看能导出到哪个版本,安装对应的SW版本,同一台电脑可以安装两个不同版本的SW;亚德客最新 ...

还是先找下亚德客的新版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先找下亚德客的新版本吧

直接去他们官网下载就可以了,好像是16版的了,可以下到14版的SW

网友:
可以导出成其他格式的阿

网友:
要选择与你的SW同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上能同时安装2个不同版本的SW吗

大神,请问如何安装两个sw软件,你确定可以?卸载不干净都装不了新的sw,怎么会可以装两个

网友(点评):
声明,一台电脑可以装多个版本的SW

网友J:
我也是醉了,用stp不就好了,我的用stp格式正常,唯一麻烦的就是命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醉了,用stp不就好了,我的用stp格式正常,唯一麻烦的就是命名问题

我都说了中性格式也打不开,打开进去是空白的

网友(2016-11-13):
sw自带不

网友(2017-03-14):
现在可以有17版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