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心接连断丝锥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6-06-25):
底孔的深度,直径都没问题,走刀的速度和机床速度也好,切削液也加了,还会有什么原因 呢?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问题很多了,和手动锥丝一样锥几圈回一圈试试,如果允许底孔稍微增大一点试试。

网友:
多大的丝攻。什么材料.不行改柔性攻牙

网友:
一般是孔歪了

网友:
是不是材料的问题,装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