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工件加工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6-06-25):
上张图纸看看吧!里面的螺纹怎样加工才能旋到底!里面的槽是放密封圈的。

网友A:
我的方案是先粗车螺纹至最大深度,M32X1.5的丝锥头部导向磨平,端面做一D25.4深2的台阶孔,手动回螺纹。

网友:
产量大不大.有一种丝攻可以加工这样的螺纹.M32螺纹太大的大机床上攻不了.手攻就可以.

网友:
一个清角好了

网友B:
这是做什么用的? 为什么做这种结构?

网友:
一般情况来说不是通孔螺纹的话应该加一个退刀槽的,退刀槽应该不会影响密封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案是先粗车螺纹至最大深度,M32X1.5的丝锥头部导向磨平,端面做一D25.4深2的台阶孔,手动回螺纹。

端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做什么用的? 为什么做这种结构?

我们的设计还有更奇葩的呢。轴的两端螺纹的长度要求正负0.05我们做加工的过的那真心叫做苦啊!

网友:
不要迷信图纸。画图的也会犯错。也许他认为不重要,偷懒;也许他根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跟画图的沟通一下吧。这种沟通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是注塑,这样问题不大
如果是车床加工,建议让设计师来加工
螺纹要清根,我只知道用退刀槽

网友:
(金属加工手册)里面有一种螺纹车削自动退刀装置。这种装置很好用,制作也不复杂。我们用了好多年了。很灵敏的。

网友:
数车 加工  不用退刀槽
车里面件 时 带倒角

网友:
估计楼主没说明白,所谓的到底,是具体到哪里

网友:
这个建议和设计沟通,要不加工螺纹会伤密封那部分,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
可以分开加工后压合在一起就很好做了 关键是看你的零件工作原理

网友:
让画图的改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