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齿轮用在光纤激光机床上有什么优点?齿轮和法兰盘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2016-06-25):
       附件图片齿轮最近在激光切割领域用的挺多的,不知有什么优点?

网友A:
能否换个角度拍一张?

网友:
法兰与尺寸是激光焊接的

网友:
法兰和齿轮之间是通过激光焊接的方式连接的

网友:
相比键式同心型更好,传递扭力更大

网友B:
我用的是阿尔法的,齿轮直接焊在电机轴上。现在更有减速机的输入轴与电机轴做成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阿尔法的,齿轮直接焊在电机轴上。现在更有减速机的输入轴与电机轴做成一体的。

     大侠还在激光行业做了....

网友(点评):
很大一部分机型是我开发的哦。

楼主:
目前中小功率用这种比较多,很火爆!

楼主:
如果有想了解这方面激光齿轮的,可以加我QQ657725505,发资料给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换个角度拍一张?

另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