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求铸铝加热板升温怎么计算!

楼主(2016-06-25):
各位老师、大师们好!
小学生遇到个铸铝加热板的问题,求指教!
加热要求最大温度300度,功率如果是500W,用220V的电(搞不明白用380和220的有什么区别)
加热板尺寸120×120×20 ,我想确认从室温20度加热到300度需要多长时间,
还有从200度加热到220度需要多长时间,有简易的计算公式最好,太复杂的公式对小学生来说伤脑

在此小学生谢过!

网友A:
加热器所需热量(kW)=被加热物体的重量(kg)×被加热物体的比热(kcal/kg℃)×上升温度(℃)/(860×加热时间(h)×效率(η)
做这种设计隔热一定要做好不然很容易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器所需热量(kW)=被加热物体的重量(kg)×被加热物体的比热(kcal/kg℃)×上升温度(℃)/(860×加热时间(h)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隔热用什么材料好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