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尺寸比要求的做大了,如何补救

楼主(2016-06-25):
一批轴 大约有100根  做的尺寸比要求的大了1丝  如何补救

网友:
多长,表面什么要求

网友:
轴是干什么用的,与什么零件配合,大一道应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吧。要不看看配合件能不能大一些。

网友:
如果大1丝真的不能凑合用,就要看你的轴的用处了:如果是基轴制,就是说一个轴上要配合好几个零件,那还是改轴容易些。如果不是基轴制,那就改配合件吧(当然要看你的轴多长得 ,多大的,有没有2次修正的可能了)。

网友:
把图纸改一下

网友A:
这先得看是公司内部用,还是要发给客户的;是量产机上用的,还是非标设备上用的。

内部用,上面几位说的,都可以考虑。

但,如果是对外接的加工订单,那就首先别跟客户说对家零件能不能改这种低级建议。

为什么?不管改哪一方,都产生费用的,都产生时间消耗的。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如果是负责任的供应商,如果是相信诚心的附加值的,不会把这个责任想尽办法推脱给别人。

否则,这个客户,又长不了了。。。

网友:
楼上都说了,没啥好说的。
如果真的着急,说明用途,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先得看是公司内部用,还是要发给客户的;是量产机上用的,还是非标设备上用的。

内部用,上面几位说的 ...

100多根 量不大,,,返工处理,,,卡盘 夹紧,拿砂纸打一下 ?

网友:
看形状,重新磨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