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润滑轴套的导电性如何

楼主(2016-06-25):
    设计一旋转部件:转盘中间嵌有铜套,铜套围绕钢轴旋转(速度很慢),分析感觉铜套与钢轴之间非可靠接触,而设备要求轮盘与钢轴形成可靠的导电接触。  查找资料目前大都是用石墨做弹性接触,使旋转件与静止件间保持良好的导电性。但目前设计不好做到。从网上查到一种嵌有石墨的自润滑铜套,这种结构,采用石墨润滑铜套与钢轴间隙。请教一下:这种铜套围绕钢轴进行缓慢旋转时,两者间的导电接触是否算可靠呢?请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自润滑轴套

自润滑轴套

网友:
导电性能不好,它是粉末压制的,里面结构已经发生改变,有空隙度。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即可。一个万用表几十元,不过几包烟前。

网友:
不是弹性接触导电都不可靠的

网友:
一定要这样的结构?单独加个电刷的不可以?

网友:
LZ想干什么?

网友:
老老实实用碳刷吧

网友:
加个弹性碳刷这问题不就解决了,没必要再这问题上纠结,自己不确定的东西就别做尝试,除非你是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