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层新建

楼主(2016-06-25):
   从别人那拷的图,假设有图层1,但图中图层1的线条分别有红色、蓝色、绿色,有没有办法新建图层2、3、4,分别使图层1中的红色、蓝色、绿色线条划为图层2、3、4。【主要是红色蓝色绿色分别是不同功能的管道,想单独弄出来】   谢谢

网友A:
手工重新改修设定,

网友:
搜搜 ssget.lsp

可以简化一些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重新改修设定,

手动一个个选线条好麻烦,有没有可以直接匹配?

网友B:
有的,你的是CAD吧,右键--快速捕捉--选颜色--红,点确定,这样把红色全选中了。再改图层,怎么改图层,我想你应该会。

网友(点评):
哦,是快速选择,在颜色的值里选择你要选中的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哦,是快速选择,在颜色的值里选择你要选中的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学了一招

网友(点评):
学了 一大功能

网友C:
可以手动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的是CAD吧,右键--快速捕捉--选颜色--红,点确定,这样把红色全选中了。再改图层,怎么改图层,我 ...

  强!!很实用的功能,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手动修改即可

手动当然是可以的,就是线条太多一个个选会很麻烦还不如重画。。楼上的那个方法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的是CAD吧,右键--快速捕捉--选颜色--红,点确定,这样把红色全选中了。再改图层,怎么改图层,我 ...

   另外再引申下,假如图层8也有线条是红色,我只想选择图层1中的红色线条,那是不是在快速选择里面即得让颜色=红色,也要 图层=图层1 ?但刚才这样试了下,发现图层1和图层8中的红色线条都被选中了。

网友(点评):
那你可以先把图层8锁定啊

网友:
CAD里面也有选择过滤的

楼主(2016-10-20):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的是CAD吧,右键--快速捕捉--选颜色--红,点确定,这样把红色全选中了。再改图层,怎么改图层,我 ...

还想再问一下能不能一下选择1个图层里面的多种颜色的线条,例如同时选择图层1的所有红色和黄色线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再问一下能不能一下选择1个图层里面的多种颜色的线条,例如同时选择图层1的所有红色和黄色线条

你可以右键--快速捕捉--选图层--图层1。这样图层1全选中了

网友(点评):
少量的线条,点着shift键去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