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哪些厂家好?

楼主(2016-06-25):
步进电机选型,不知道哪个厂家比较好,请各位大侠推荐下。多谢了!

网友A:
之前用过富士(jp),这次选了雷赛(cn)的

网友:
三洋的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富士(jp),这次选了雷赛(cn)的

多谢

网友(点评):
你要上86以上还有 华大 的也还可以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好呀。

网友:
东方的,日系

网友:
一个步进电机国产的不要太成熟哦,TB上找销量高,好评多的不就行了,用了N年没一个坏的
但是驱动器千万不要找很便宜的,切身感受!

网友:
大侠一般什么时候用步进电机,我经常用的就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