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用双列圆锥滚子轴承,会挨骂么?

楼主(2016-06-25):
1,最底下红色的是平磨过的铁桌板,上面树个台阶轴,紧配一颗352226(P0级,自带隔圈扔掉);
2,黄色是1米直径转盘,厚度20.与轴承外圈紧配,与上面蓝色的加工件锁紧,同时配合下面蓝色的加工件,通过锁紧螺丝来压紧轴承外圈.
3,最上面红色的是定盘,且与台阶轴锁紧(中间有间隙片调整轴承预紧力).
4,上红与上篮之间有0.75间隙.
5,氟胶o型圈代替油封.
6,低速,负载相对于轴承来说也是轻载.

请问这样用这颗轴承,黄色转盘旋转精度能保证吗? 就是假设转盘无限硬,尺寸也无限准,当收到较大倾覆力矩且转盘在旋转时,转盘外圈上表面跳动有多少丝?

网友A:
这种转盘在社区里已经有不少帖子,可以去搜来看看。

直径才一米,用止推轴承加深沟球轴承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点评):
我搜什么关键字可以搜到你说的"150斤的人可以在一米直径的盘缘蹦跳都没事"的图片呀?

网友(点评):
那这样的结构刚性和精度如何? 是不是深沟球和止推球轴承都要预紧的?

网友B:
这样用轴承,简直岂有此理!
不能做个轴承座,然后把转盘固定在轴承座上面?
轴承下面用个圆锥滚子轴承,上面一个深沟球轴承就足够了。
O型圈做密封也是天知道。

网友(点评):
老师义正词严,批评的对,但是不够深刻,,,哈哈哈

网友(点评):
还是P0级,这是对轴承的莫大侮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轴承,简直岂有此理!
不能做个轴承座,然后把转盘固定在轴承座上面?
轴承下面用个圆锥滚子轴承, ...

我再去查查资料...

网友C:
岂止是挨骂,估计还会挨揍了

薄壁套是几个意思?你让它承受径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岂止是挨骂,估计还会挨揍了

薄壁套是几个意思?你让它承受径向力?

薄壁套是指的这个轴承嘛?

楼主:
哦,这个是均布的12颗M6长螺丝,看第2副图,用来把轴承外圈压紧到上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是均布的12颗M6长螺丝,看第2副图,用来把轴承外圈压紧到上面的.

那你的径向支撑就是这个了?

顺便问一句,用不起回转支撑么?轴研的回转支撑也不贵,要是徐州的一些回转支撑,价格更便宜(罗特艾德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径向支撑就是这个了?

径向力就是这个地方支撑了……好像有点薄……
你说的回转支撑是学名嘛?稍等我查查,之前我查了转盘轴承,好贵,但是加工件省一点。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不是机械群的潜伏江西

网友(点评):
不是...轴承方面不够精研,大侠轻喷...

网友(点评):
回转支承跟你这个双列圆锥也差不多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径向支撑就是这个了?

1,感谢~我查了下,比如下图那个1550元,虽然比352226贵了一倍,但是省了加工件,也就是省我心了.
2,但是还有个问题请教下,这种轴承的游隙怎么调整? 虽然我会买负游隙的,但是过几年游隙出来了.
     是不是我要给它设计个内外圈交叉压紧的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1,感谢~我查了下,比如下图那个1550元,虽然比352226贵了一倍,但是省了加工件,也就是省我心了.
2,但是还有 ...

如果是整体结构,这个东西调不了游隙

网友D:
用一个转盘轴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各种精度的都可以选择。我是制造商,需要可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转盘轴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各种精度的都可以选择。我是制造商,需要可以联系。

加我qq2268385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转盘在社区里已经有不少帖子,可以去搜来看看。

直径才一米,用止推轴承加深沟球轴承完全可以满足。

这几日俗事缠身,大侠说的方法暂时还没仔细研究....但是感谢大侠的指点,我会用你说的方式尝试下,当然大侠要是有类似这种样例发我学习下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很久之前在社区里已经有发过图片,150斤的人可以在一米直径的盘缘蹦跳都没事。

网友(点评):
150斤是今天说的,以前那样的结构常年放个千把近2千斤,车间用了十年才整修换深沟球轴承,止推轴承加油就再上。

网友(点评):
找到图片 http://www.cmiw.cn/data/attachment/forum/201109/24/121307fkkhsu1zkq33shso.jpg

网友(点评):
上面深沟球不承受轴向力,只有径向力。轴向力全部由止推轴承负荷。倾覆力大就将球轴承用63或64的,不要用62的。

网友:
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轴承,简直岂有此理!
不能做个轴承座,然后把转盘固定在轴承座上面?
轴承下面用个圆锥滚子轴承, ...

彭老师,请教下我两个圆锥滚子轴承面对面安装,怎么能调到-5μ的游隙? 我也没啥仪器,就如图里那样,通过调整压外圈的深度(垫间隙片)来调游隙,大约手转起来不太顺畅,有点阻力了,就应该是负游隙了吧?

然后外圈打表,手转动转盘,转动时施加各种方向力,假如指针不动,就算安装成功了吧?

网友(点评):
可以这样。如果用在主轴箱这样的地方,手可以伸进操作,也可以在轴承内侧用螺母调节。

网友(点评):
哦对,有道理,真心感谢!

网友(2017-01-19):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轴承,简直岂有此理!
不能做个轴承座,然后把转盘固定在轴承座上面?
轴承下面用个圆锥滚子轴承, ...

这个不需要密封吗?

网友(2017-02-19):
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2017-11-30):
此种结构最好还是采用两个深沟球轴承和一个推力球轴承,楼上推销轴承的不管是IKO也好,其他品牌也好,单个的交叉滚子轴承所承受的各种颠覆力是有限的。对于一米的转盘不受空间限制的情况下还是采用常规结构。
如果是空间实在不行了才考虑用交叉滚子轴承。

网友(2018-05-24):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轴承,简直岂有此理!
不能做个轴承座,然后把转盘固定在轴承座上面?
轴承下面用个圆锥滚子轴承, ...

老师说得对

网友:
用回转支撑和交叉滚子轴承都可以,这样省事简单,减少了加工装配带来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