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拆出来像泥巴一样

楼主(2016-06-26):
各位大侠,是这样的,刚去一个新厂,油缸缸杆处往外面漏油,密封圈拆出来像泥巴一样。环境温度有点高,油缸厂说是用的氟胶,我觉得油缸厂撒谎,各位有经验的大侠怎么看呢。

网友:
网上有说燃烧的方式判断:火点燃不明显燃烧,放出黑烟,味道不刺鼻

网友A:
一般氟橡胶是黑色的,带点有点灰灰的颜色;
氟橡胶有阻燃性,不会燃烧,而且气味极淡,有点象中药桂皮的味道

楼主:
哦,可以,到时候试试,我先把油缸结构改了先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氟橡胶是黑色的,带点有点灰灰的颜色;
氟橡胶有阻燃性,不会燃烧,而且气味极淡,有点象中药桂皮的味 ...

TB上氟胶o型圈不都是绿色的么?

网友:
绿色也有,我们公司用的是咖啡色那种颜色,主要还是看阻燃吧,o型圈氟橡胶效果最好

网友:
改成格来圈吧,高温的地方不管是氟胶还是硅胶都不好用

网友:
泥巴状的,应该可以理解,油的腐蚀密封件硬化缸体与密封件的摩擦,有这样的情况是可能的,氟橡胶也有可能,是不是纯正的氟胶就不好说了。

网友(2016-08-10):
        华德氟橡胶密封件颜色一般都是绿色

网友:
一般用聚氨脂的较多,耐压耐摩擦

网友:
改好后在油路中增加冷却装置,保护油路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