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草图方向旋转180度?

楼主(2016-06-26):
有时候画草图标尺寸要不是横着的 要不是反倒过来的,不容易看。比如这个图,我想把整个视图转180度,好画草图和标尺寸。

网友:
我怎么没觉得不容易看啊!你才CAD上怎么办?

网友A:
进入草图就要先方向选择了,之后进入草图

网友B:
使用正视于工具,使用方法见帮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正视于工具,使用方法见帮助文件

你说的  control+8?我是想在这样的位置画这两个薄壁草图,但是按ctrl+8老是切不到这个上来,只能手动转到这个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草图就要先方向选择了,之后进入草图

后来又去网上找了很久,按住ctrl 选一个要正对你的面,然后选一个跟这个垂直的面并且想让这个面在正视的面上方。你说的方向选择是不是就这样啊。

网友:
笨蛋,把脑袋倒过来看图不就行了吗?

网友:
如附圖做 本体移動複製  再刪除不要的

网友:
solidworks不熟悉,UG的话重新定义一下草图方向就好了。solidworks是不是应该有同样的功能?

网友:
编辑草图平面,选择垂直的面试试

网友:
正视两次就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