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上退刀槽感觉画不出来

楼主(2016-06-26):
感觉b、r、t的尺寸限制是不是太多了,感觉画不出来,咋个回事

网友:
这个没必要太纠结,我们公司就没有什么圆角倒角之分,全部是直角,结构不影响,方便价格就好

网友(点评):
误导,交变负荷,重载怎么能不要这些元素

网友(点评):
没误导啊,我只是说结构上没影响自然不用考虑,既然受到应力载荷,肯定是要加工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人没事。别误导不明白的家伙哪。园角不但涉及到应力,还涉及到热处理什么,有时园角半径多有要求。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是,热处理的话确实需要,我说话不严谨,抱歉

网友A:
画不出来?回去找你的制图老师好好学学去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的,毕竟是工艺性保证,很多都不规范的

网友:
画不出来?回去找你的体育老师好好学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不出来?回去找你的制图老师好好学学去

r1=1.t=0.25 b=1.1 E形的 方便的时候画好截个图给我学习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1.t=0.25 b=1.1 E形的 方便的时候画好截个图给我学习下  谢谢

抱歉,尺寸没看。这个尺寸好画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尺寸没看。这个尺寸好画否

按照推荐尺寸画出来的是这个样子,感觉不像,不知道哪里搞错了,难道真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推荐尺寸画出来的是这个样子,感觉不像,不知道哪里搞错了,难道真是体育老师教的

那个1.1应该是错的,1.4几才对,你画下面那些就知道了

网友:
用文字标注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有什么难度,理解了即可;
画不出来,仅仅标注那就是糊弄人了

网友:
配合的零件上有尖角,圆角之类的,若没有退刀槽,可能干涉,装不进去或着到不了底的情况,
或着螺纹退刀槽之类,
感觉在的轴上
扎槽不如配的的件上倒角方便,所以基本上没用过这样的退刀槽。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