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对弹性模量的影响,到拉伸实验弹性变形阶段体积的变化。

楼主(2016-06-26):
弹性模量对应的是原子间的引力,热处理改变的是相和组织,是晶格层面,两者不在一个数量级,所以热处理对材料的弹性模量几乎不会有影响。但有个问题,以单晶体为例,在受正应力被拉伸时,拉伸方向原子间距离变大,被拉长;而另外两个方向不受力,原子间距离不变,那么体积变大,即长度变长而宽度不变。再来考虑低碳钢拉伸实验,在弹性阶段,是否也是长度变长,直径不变。
上诉理解不知正确与否,请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
长度变长,直径不变?

怎么会呢,没有听说过泊松比么?

网友:
圆柱的直径和矩形宽度的横截面晶体分布不一样吧?

楼主:
是否可以理解为,对角原子间的库仑力改变,这个力有横向分力,该分力使拉伸时横截面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