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径为2的圆如何确定圆心

楼主(2016-06-27):
半径为2的圆怎么确定圆心啊?

网友:
过来问作业的

楼主:
是的,你知道不???

网友A:
R2用倒圆角命令就出了了

网友A:
与R2相连的两个圆弧圆心都知道,而且它们都和其他圆弧相切,画出与R2相连的两个圆弧,在使用倒圆角。

网友B:
cad软件操作是 相切 相切,半径,

手工制图是以R2两端圆半径的圆心各+2,相交一点就是R2的圆心,

锻造的话是由模具决定的。

网友C:
手工制图  忘干净了

网友:
先画钩子确定的一个内圆和一个外圆,然后画没有半径标注的两个圆弧段(有圆心,能计算半径,长度画多一点),然后找到R2的圆弧的圆心画圆形,然后看相切点橡皮擦去多余的线条

网友D:
没有圆规和尺子了,只能电脑模拟,画图顺序有了,看你怎么画,手法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用倒圆角命令就出了了

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R2相连的两个圆弧圆心都知道,而且它们都和其他圆弧相切,画出与R2相连的两个圆弧,在使用倒圆角。

谢谢你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软件操作是 相切 相切,半径,

手工制图是以R2两端圆半径的圆心各+2,相交一点就是R2的圆心,

谢谢你,已经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制图  忘干净了

学过的,只要稍微的看下就应该能捡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圆规和尺子了,只能电脑模拟,画图顺序有了,看你怎么画,手法准不准

感谢你,你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