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一个星期连续断了两次,请高手分析下

楼主(2016-06-27):
这个是一台撕碎机的减速箱上的皮带输入轴,这台设备用了好几年了,最近输入轴螺旋齿齐根磨损了,然后换了一根新轴上去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皮带侧齐根断掉了,现在怀疑是不是因为过载,图片还是新安装轴的品质不行,原来的是42CrMo,新轴是40Cr ,按道理材质上的一点差异不至于这么不耐用吧

楼主:
@2266998 @机械-AI  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A:
我对这个还真的不熟悉
你看这裂纹
先是外面一圈,形成早期裂纹
最后再齐根断的
你热处理了吗?
最好是用锻造的,再热处理,

网友:
你为什么不用Q235呢?这个更便宜啊

网友(点评):
现在一般的小加工厂加工轴类的材料就常备的只有45# 40Cr,其他的没有现货,我是维修用,比较急。基本是当天给样品,第二天自己上午上门取件。下午安装上去开机使用了,就所以也是没有办法。原厂配件交货期15天

网友(点评):
一天你能制造完并做好热处理?

网友:
那段斜齿轮好像也给干光了嘛

网友:
新手,没搞过,随便说两句。,
1. 尺齐根断裂 产生原因 1)材料或者加工不合格,没做调质处理,未采用高频淬火。使材料性能没有发挥出来。
                                  2)受力超过设计允许应力,使齿无法承受负载,而产生断裂。
                                  3)由于设备其他地方产生抱死(如轴承卡死)及更换过输入电机。使轴承受扭矩超过设计值。而产生断裂。
2.第二次断裂地方,产生原因  1)材料问题,没做调质等问题
                                               2)设计时或者加工时没有增加圆角,产生应力集中。在淬火时没有注意工艺.
                                               3)   设计本身有问题,轴选细了!(这种情况比较少).

网友:
负载过大或没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个还真的不熟悉
你看这裂纹

40Cr,调质过的。原来的轴螺旋齿也是一次性磨平了,问题是之前几年一直都是好好的

网友:
42CrMo调质后设计手册上屈服强度≥650;
40Cr≥540;
原厂配的肯定有热处理,现在外协的加工很少包质包量;
楼主可以去检验,一半以上问题出在这

网友:
是否存在不同心,然后转动的时候造成疲劳后断裂?

网友:
锻造后调质

网友:
斜齿都被啃平了,要么材料不行要么负载过大(含不畅、卡死)。
看断面似乎圆角没加工好,应力集中。纯属猜测。

网友B:
新安装轴的品质不行?????,原来的是42CrMo,新轴是40Cr ,按道理材质上的一点差异不至于这么不耐用吧

仿照零件不行
1材料选用及热处理
2加工工艺
3加工质量

能把加工工艺传上来看看

网友:
个人浅见:能出现这种现象说明负载太大了,如果你把这根轴换成更好的材质,那损坏的就是其他零部件了,应该查找负载大的原因而不是换轴。

网友:
感觉主要原因不是轴的问题了,先检查跟它配合的齿轮吧,以及相关的轴承、轴承安装孔,还有就是检查下负载。

请重点注意下,从图片看轴承的滚珠为什么是黑色(也可能是灰色,但是为什么不是高亮的镜面状态)?

网友:
请问能把这个齿轮啃成这个样子的那个齿轮的齿还不变形吗?怀疑后部故障引起负载过大造成的。

网友:
齿轮被磨损.............................

网友:
提供尺寸,转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安装轴的品质不行?????,原来的是42CrMo,新轴是40Cr ,按道理材质上的一点差异不至于这么不耐用吧

仿 ...

我们是设备使用公司,轴是拿了原设备上损坏的样品去了外协单位加工的,加工单位大概说了一下工艺,使用用40cr调质料 加工,滚齿后 齿面高频淬火

网友:
从你轴的结构看,估计这个减速器也不是什么正规减速器厂家设计生产的。
齿被“磨”成这样,真是个奇观,老板只要机器还能转就OK。
以前轴竟然没断........

40Cr和42CrMo不是一个档次的,还有别人的轴有可能锻造过的,加工制造也可能更好。

另外小加工厂常说的40Cr调质料,多数是直接从原材市场买回来的,没经过调质。

网友(2017-03-24):
热处理不严格,设计的轴是否合理?受力分析是否可以

网友:
建议先检查一下是否由于什么原因导致负载增大,第一根轴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就磨损吧!

网友C:
看着眼熟,熟不熟PE设备上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眼熟,熟不熟PE设备上的轴????

是的,PE撕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