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228.6的42CrMo调制处理,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6-06-27):
请各位大神帮解答,感激不尽!

直径228.6的42CrMO圆钢,实心,调质处理后硬度要求是285-321HB  抗拉强度960以上
淬火温度880,用的水和淬火液,回火温度575
最后得到的结果表面硬度321/329/329,皮下
1英寸295/285/285,1/2半径处:306/298/298,抗拉强度935

1、表面硬度和抗拉强度不达标,请问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回火温度不够么?
2、回火完,皮下1英寸的硬度比其他两个地方都低,是为什么?
3、软件模拟出来的时候,皮下一英寸的地方是马氏体和贝氏体的混合物,再往里都是贝氏体,这个情况是对的么,无法磨金相。
4、这种直径的淬透层越深越好么,以后是用作油井管的。

网友A:
会不会是淬火的时候,冷却速度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淬火的时候,冷却速度太快?

您的意思是冷速太快影响的哪里?提高回火温度不行么?如果冷速慢了,会不会影响淬硬层的深度啊?我是初学者,不太明白

网友:
先粗车,再调质

网友B:
油井管都开始用42CrMo了?
1。先确定是哪种42CrMo。加铜、加镍还是什么调整过的。不同的种类,奥氏体化温度有所差别。确定好了,以奥氏体化温度+10度为淬火温度处理。回火温度可以适当调高,以获得软态。最终都是回火索氏体(表面部分)。
2。原则上,42CrMo的淬透层深度大约是11-15mm,也就是半寸左右。再深,基本看不到马氏体组织了。25mm内会有贝氏体组织,再深为珠光体+铁素体的混合相。因此,1寸位置的硬度肯定会比表面和半寸位置低。因为最终相的晶粒度会有差别,而且因为存在铁素体项,会更软一些。至于25mm处是否是贝马双项,很难说。如果硬度能保证在45C以上,则双项可能性较高。否则,马氏体存在几率较低。
3。既然已经确定最终目标为管,则再深位置处可以不考虑。但不明白大侠为什么要买棒料,而不是买轧管加工。直接管,则可完全淬透,调质处理效果更好。

网友A: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见解,最近在看着方面的书知道的不多,回火可能会造成硬度下降,但是主要目的是消除应力,获得比较好的塑性和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井管都开始用42CrMo了?
1。先确定是哪种42CrMo。加铜、加镍还是什么调整过的。不同的种类,奥氏体化温 ...

很感谢您!厂里是好像是根据客户对圆钢的需求,然后提供给客户再进行无缝钢管的生产吧。根据您的回答我还有几个问题
1 我模拟出来的结果是基本没什么铁素体相的,到心部显示的也是基本都是贝氏体,他们淬火工艺是空气,水和淬火液,是不是这样冷却速度比较快,加深了淬透层的深度啊?
2 这个圆钢是要做成管的  请问为什么可以不用考虑深处位置呢?管壁厚度这段距离内的性能满足要求就可以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好处理一点,因为这个是我的一个课题,只能模拟不能做实际试验,所以再往内部性能不好判断,只是不太清楚为什么可以不用管深处的了,毕竟它在轧成管的时候,内部的材料不是还在的么,里面的性能如果在热处理的时候不达标,不会影响最后轧制时的性能么?

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见解,最近在看着方面的书知道的不多,回火可能会造成硬度下降,但是主要目的是消除应力, ...

是呀,谢谢你,这是我的课题,遇到了些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感谢您!厂里是好像是根据客户对圆钢的需求,然后提供给客户再进行无缝钢管的生产吧。根据您的回答我还 ...

1. 淬透性是一定的,不会因为你选择不同的冷却介质而改变。也就是说,你最多只能淬透那些。对于40CrMo,空气作不了淬火介质,水淬的冷却速度最快,淬火液介于之间。至于心部究竟是什么阻止,这个看CCT图就知道了。

鼻尖位置在500度附近,对应时间1-2秒。F与B分界位置590度附近,对应时间3-4秒。因此,你表面组织可以形成马氏体,1寸位置可能是贝马双相,再向里肯定会存在F。
2。从圆钢到无缝管无外两种途径,热轧、冷轧。热轧一定会再进入红热态,然后穿孔,那么你之前热处理就没有意义。冷轧是冷态穿孔,因此要求材料本身要有良好的塑性和流动性,因此用调质处理的圆钢冷轧也颇为神奇。既然最终是管,为什么不轧管完再热处理?无论是淬透性还是冷作成本都能得到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淬透性是一定的,不会因为你选择不同的冷却介质而改变。也就是说,你最多只能淬透那些。对于40CrMo ...

非常感谢!